请问AD怎么更改默认的引脚长度?

楼主(2021-06-07):
请问AD怎么更改默认的引脚长度?

网友:
直接在PCB里改的话,双击器件,然后解锁,引脚就可以挪动,应该也可以拉长或缩短

网友:
建议从封装里改

网友:
按快捷键TP/OP进入系统参数设置界面,找到Schematic-Defaults-pin,在pin length这里设置默认长度,点击确定即可。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