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很明白,这个降噪电路的原理该如何分析?

楼主(2021-06-07):
这个降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不算什么降噪吧,不就是个运放电路。

网友:
    这就是由运放构成的减法电路,对在R1,M1, M2支路上出现的噪声相减,从而大幅消除噪声。。。

网友:
    这好像是个运放电路吧!

网友:
拾音器1经过运放1后反相,然后和拾音器2的信号相加(运放2实现加法器功能)。相当于两个拾音器的信号相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