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不航拍,想做个四轴飞行器,需要用到什么硬件?

楼主(2021-06-07):
    如题,不航拍,想做个四轴飞行器,需要用到什么硬件?

网友A:
    机架、电机、电调、电池、充电器、桨、遥控器、飞控、零件装配、飞控板参数调节

网友:
    是这种吗?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架、电机、电调、电池、充电器、桨、遥控器、飞控、零件装配、飞控板参数调节

还有嘛?硬件系统就这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嘛?硬件系统就这些嘛?

应该就这些吧!我觉得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