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cb和package一起仿真

楼主(2021-06-07):
比如用PowerDC来仿真IRDROP,是不是用merger----package,然后把package merger到pcb上?
问题是设置sink的时候怎样才能选成die呢?按component来选的话,只能选到pcb上的元件,无法选到package上的die,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选封装里面叫die那个名字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