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PCB设计里面的走线粗细

楼主(2021-06-08):
走线时,功率线一般多粗,信号线一般多粗- A7 v, }! F( x9 }

网友:
功率线要尽量宽点吧

网友:
    根据你的电流计算啊,一般信号线10mil,最小到6mil就可以了,功率线根据电流计算,还有需要知道加工参数铜厚等

网友:
    感觉3楼很对

网友:
    走线功率线一般按照电源线去处理即可,信号线一般是按照阻抗线来走线

网友(2021-07-21):
    阻抗线这类信号线粗细可以让板厂去调节, 给到要求即可   PCB加工王生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