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直流稳压电源,有哪些作用

楼主(2021-06-08):
能为负载提供稳定直流电源的电子装置。直流稳压电源的供电电源大都是交流电源,当交流供电电源的电压或负载电阻变化时,稳压器的直流输出电压都会保持稳定。 直流稳压电源随着电子设备向高精度、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的方向发展,对电子设备的供电电源提出了高的要求。

环境温度、负载大小、输入电压等因素都会使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发生变化。输入电压的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可用电压稳定度Sv表示。它表示影响输出电压变化的其余参数保持不变以及输出电流为额定值时,由于输入电压在额定值Ui±10%范围内变化所引起的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量。 环境温度的稳定性、负载变动的稳定性等都可用类似方法表示。另外,直流稳压电源在额定工作情况下,表示输出电压中交流分量大小的纹波系数,以及表示当输入电压或负载急剧变化时,电压回到原来正常值所需时间的响应速度也是直流稳压电源的重要质量指标。

直流稳压电源可分为连续导电式与开关式两大类。 连续导电式稳压电源  它的基本框图。变压器把单相或三相交流电变压到适当值,然后经整流滤波后获得不稳定的直流电源,再通过稳压电路得到稳定电压或稳定电流。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提高稳定系数必须增大串联电阻,并且输入电压要远高于输出电压。是串联调整方式。误差放大器将取样电压与基准电压之差值加以放大,控制串联调整元件的压降,以使输出电压(或电流)得到稳定。 直流稳压电源
①可控整流型开关稳压电源:用晶闸管作调整开关,由交流市电电网直接或经变压器降压后供电。用改变晶闸管的导通时间来调整输出电压,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连续导电式稳压电源有线路简单、纹波小、相互干扰小等优点;缺点是体积大,耗材多,效率低等。因并联调整方式中的串联电阻以及串联调整方式中的串接的调整元都流过负载电流,功耗很大,效率常低于40~60%。 开关式稳压电源  它的工作原理示于。直流稳压电源改变调整元件(开关)的通断时间比Ton/T,可调节输出电压Uoa的大小,从而达到稳压目的。元件导通时因处在饱和状态,故功耗小,效率可高达85%左右。开关式稳压电源8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种类繁多。从工作方式上可分为以下3大类。
直流稳压电源直流稳压电源的技术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性指标,反映直流稳压电源的固有特性,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调节范围;另一类是质量指标,反映直流稳压电源的优劣,包括稳定度、等效内阻(输出电阻)、纹波电压及温度系数等。

②斩波型开关稳压电源:它的输入是不稳定的直流电压,改变开关电路的通断比,在输出端得到单向的脉动直流,经滤波后得到与输入电压不同的稳定直流电压。 ③变换器型开关稳压电源:将不稳定直流电压送入逆变器变换成高频交流电,再经变压、整流、滤波后得到新的直流输出电压,从输出电压取样,反馈控制逆变器工作频率,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开关型稳压电源的优点是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缺点是电路比较复杂,有一定的电磁干扰。技术指标1、特性指标(1)输出电压范围符合直流稳压电源工作条件情况下,能够正常工作的输出电压范围。该指标的上限是由最大输入电压和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所规定,而其下限由直流稳压电源内部的基准电压值决定。
电压调整率是表征直流稳压电源稳压性能的优劣的重要指标,又称为稳压系数或稳定系数,它表征当输入电压VI变化时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VO稳定的程度,通常以单位输出电压下的输入和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的百分比表示。电压调整率公式。

(2)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该指标表征在保证直流稳压电源正常工作条件下,所允许的最大输入-输出之间的电压差值,其值主要取决于直流稳压电源内部调整晶体管的耐压指标。
(3)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该指标表征在保证直流稳压电源正常工作条件下,所需的最小输入-输出之间的电压差值。
(4)输出负载电流范围输出负载电流范围又称为输出电流范围,在这一电流范围内,直流稳压电源应能保证符合指标规范所给出的指标。
2、质量指标
(1)电压调整率SV
(2)电流调整率SI
集成直流稳压电源的温度稳定性是以在所规定的直流稳压电源工作温度Ti最大变化范围内(Tmin≤Ti≤Tmax)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的百分比值

电流调整率是反映直流稳压电源负载能力的一项主要自指标,又称为电流稳定系数。它表征当输入电压不变时,直流稳压电源对由于负载电流(输出电流)变化而引起的输出电压的波动的抑制能力,在规定的负载电流变化的条件下,通常以单位输出电压下的输出电压变化值的百分比来表示直流稳压电源的电流调整率。

(3)纹波抑制比SR纹波抑制比反映了直流稳压电源对输入端引入的市电电压的抑制能力,当直流稳压电源输入和输出条件保持不变时,纹波抑制比常以输入纹波电压峰-峰值与输出纹波电压峰-峰值之比表示,一般用分贝数表示,但是有时也可以用百分数表示,或直接用两者的比值表示。
(4)温度稳定性K3、
极限指标
(1)最大输入电压是保证直流稳压电源安全工作的最大输入电压。
(2)最大输出电流
是保证稳压器安全工作所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能为负载提供稳定直流电源的电子装置。直流稳压电源的供电电源大都是交流电源,当交流供电电源的电压或负载电阻变化时,稳压器的直流输出电压都会保持稳定。 直流稳压电源随着电子设备向高精度、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的方向发展,对电子设备的供电电源提出了高的要求

网友:
最大输入电压是保证直流稳压电源安全工作的最大输入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是保证稳压器安全工作所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电流调整率是反映直流稳压电源负载能力的一项主要自指标,又称为电流稳定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