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5相同网络连不上

楼主(2021-06-08):
    这一组网络走了差分对,其中一根已经连上,另外一根怎么都连不上,提示拉线空间不足

楼主:
    不能理解,我相同网络间距都调零了,还是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理解,我相同网络间距都调零了,还是没用。

    看看差分对组的间距设置是不是单独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差分对组的间距设置是不是单独设置了?

我设置了个宽度0.1mm,差分间距0.1mm,是这种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个宽度0.1mm,差分间距0.1mm,是这种原因吗。

    差分对设置了线宽线距规则以后,板子上也要留出走差分线的空间的,不然差分信号怎么做包地呢?

楼主:
    如果是不规则形状的焊盘,怎么设置自动接在覆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