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与Proteus干什么用的,有什么区别,哪个好?

楼主(2021-06-08):
Pspice 与Proteus干什么用的,有什么区别,哪个好?

网友:
都是仿真软件。一般都用proteus。我这有proteus7.7稳定版,我电脑装的就是这个

网友:
都是电路仿真软件,前者长于模拟电路的分析,后者长于单片机数字电路,拥有大量的仿真模型。根据你的应用方向来选择吧。Proteus还包含PCB设计功能。

网友:
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