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为什么在hfss 3d layout里添加的S参数模型看不到?

楼主(2021-06-08):
    如图,器件会显示在circuit elements里,但是就是在三维图中看不到,是有哪里的显示开关吗?

网友A:
    是要先在菜单窗口中定位到*.snp文件,确认,才能显示电路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先在菜单窗口中定位到*.snp文件,确认,才能显示电路模型的。

能说的详细点吗?哪个菜单窗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