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弄routekeepout怎么样画椭圆的shape

楼主(2021-06-08):
设计板子时候有时候需要隔层参考,需要挖空平面。类似图片这种,怎样挖空呢?椭圆的shape怎样画?

网友A:
这种一般用skill插件根据走线和过孔或焊盘创建相应层面的keepout方便一些!Toolbox组件里面有个功能也可以用下:

网友:
    需要有Toobox这个license ,然后Edit-CrossCopy
Options 里面选√ Convert to shape,就可以把要屏蔽的线copy到rountkeepout层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用skill插件根据走线和过孔或焊盘创建相应层面的keepout方便一些!Toolbox组件里面有个功能也可以 ...

太棒了~~~

网友:
    allegro制作routekeepout的技巧

网友:
    可以在anti层画线,跑一下铜皮会自动避开

网友:
    用skill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用skill插件根据走线和过孔或焊盘创建相应层面的keepout方便一些!Toolbox组件里面有个功能也可以 ...

    我的没有这个呢 你是打的补丁吗?还是skil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这个呢 你是打的补丁吗?还是skill?

    启动allegro的时候勾选toolbox组件进去才有

网友B:
    先把这根线导出subdrowing,在里面修改层面改成相邻的层面,然后导进去,然后用一个skill将cline变成shape,然后把这个shape  zcopy成routekeepout就可以了,你还可以外扩。

网友(2021-07-28):
    用skill最好用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这根线导出subdrowing,在里面修改层面改成相邻的层面,然后导进去,然后用一个skill将cline变成shape ...

    后面的skill把cline变成shape我知道怎么弄,但是没有太理解你前面说的。比如一对查分线,我挖空隔层参考,我想弄倒圆角的铜皮,怎么弄成圆角的,没有那个组件,我用的正版软件,应该公司没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