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789使用时会炸芯片

楼主(2021-06-08):
ADI官网下载的参考设计无法打开,现在芯片应用过程中有炸芯片的问题,初步怀疑是LAYOUT的问题;特别是SW引脚的走线;有用过的大神请指点,多谢!

楼主:
官方参考图,无法打开,请帮忙看是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多谢

网友:
    BUCK-BOOST电路
    PCB布线很重要

网友:
    1.要注意信号地的处理,2.功率部分的走线短。3.开关频率可以先调低,看一下驱动波形

网友:
    开关频率高一些,反而对滤波电路要求低一些

网友:
请教个问题,看个文件还要-5威望。。怎么想的?

网友:
    这帖子的问法。。。。我真是第一次见,上传了几个要扣威望的文件,只为了问问题,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