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问题写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21-06-08):
关于FPGA的问题写蜂鸣器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写蜂鸣器只叫了一次就不叫了?我用的50M的晶振,如何计算时间?
module fpq(clk,rst_n,
           fm);
input clk;
input rst_n ;   //复位低电平有效
output fm;    //高响,低不响
reg [21:0] cnt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22'd0;
else    cnt<=cnt+1'b0;
assign fm =cnt[21];
endmodule

网友:
else cnt<=cnt+1'b0; 这句什么意思,1'b0还是0啊,等于没加,改成1‘b1试试 或者直接22’b1。

网友:
允许位,再设置好定时器的初始值,剩下的就是累加及时而已,仔细看看单片机的规格书,你会发现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自己算算fm为高/低电平的时间是多长啊?2^22/50mhz=0.08s,时间多短啊。把寄存器设为25比特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