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详细说说PCB layout﹑pads﹑Power PCB的区别和企业一般用哪个版本。。。

楼主(2021-06-08):
请高手详细说说PCB layout﹑pads﹑Power PCB的区别和企业一般用哪个版本。。。

网友:
PCB layout:通俗一点就是画PCB板,把一个一个元件排列好,连上线。别人问你会不会 layout就是问你会不会画PCB板。

pads﹑Power PCB:以前这是两个不同的软件,都是用来画 pcb 的。因为重组后,现在是一个软件了,叫 PADS.当然你叫powerpcb别人也知道说的就是这一个。

现在企业用的pcb软件最常见有三种:1:Allegro  2:PADS  3:AD(Protel)

网友:
PCB LAYOUT就是PCB布局,设计 职称等,

PADS是POWER PCB的提升版本,企业用什么软件关键还是看工程师个人习惯

PADS目前版本有,PADS 2005,PADS 2007,PADS 9.0 ,9.2,9.3

我所知道的企业大部分用PADS 2007.4的版本多些

网友:
出错的时候提示什么?  能写出来最好,不然也没法分析。能治本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