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买什么好?尤其是硬件方面应该怎么选?

楼主(2021-06-08):
    无人机买什么好?尤其是硬件方面应该怎么选?

网友:
    大疆,根据需求

网友:
    我是mavic air,mavic2,精灵4p,悟1,悟2,M100,S1000用户,楼主可以根据需求看看有合适的嘛?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大疆无人机,当然也要看你的需要。

网友:
    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大疆是最好的

网友:
    你看你要干啥,DIY的话,淘宝买个450的机架,四个2216电机配8寸浆,遥控器买个天地飞就差不多了,电池选厂子大一点的,飞控用F3或者CC3D就行,电调买好盈的,差不多一套下来几百块钱。机架尽量选碳的,耐摔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