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与pspice区别 想学电路仿真软件 哪个更好用 求解释

楼主(2021-06-08):
protelPspice区别 想学电路仿真软件 哪个更好用 求解释

网友:
protel是用于电路板设计,而pspice是用于电路仿真的,和Multisim软件很类似,简单的说,后两个是对初学电路的朋友理解电路用的,而第一个是在构建好的电路后,设计到电路板上的,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
这三种都是当前的主流仿真和设计软件 mulstisim主要是模拟器件和一些分离器件的仿真,而protel 则主要用于设计pcb用得较多 元件也多 也可以用来仿真,但没有那两个好学

pspice 好学易懂,但元件封装和实际的引脚有点不一样,很好仿真的

网友:
学protel好一点,电路板设计软件,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开有的课程,应用也更加的普遍,可以说没有那个电子设计师不会用protel。pspice是电路仿真软件,我们都没有用过,仿真我们都是用Multisim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