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应变片电源需不需要采用DC-DC隔离稳定电源供电??

楼主(2021-06-08):
1、应变片是惠斯通全桥,经测量应变片输出电压大约在1mv,想问下大佬,应变片电源需不需要采用DC-DC隔离稳定电源供电??

2、方案采用AD623进行500倍放大,发现信号用STM32 内部12位AD采集信号零点飘逸较大,是否可以在623后级进行 2 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有推荐的滤波电路没,小弟感激不尽,如下图电路

希望大佬指点!

网友:
ad623失调太大了。我用的是ms8629,还可以。简单低通就可以。

网友:
换个偏执电压小的运放

网友:
这个电路在架构上还是得优化下,考虑温度补偿等实用性。

网友A:
    DCDC的噪声太大了,如果用的话也应该用L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的噪声太大了,如果用的话也应该用LDO

    是的,我也觉的用LDO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