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atlab中feval函数怎么用?

楼主(2021-06-08):
在研究一个程序对,feval函数作用不能理解,请大侠告知,
[T,Y]=feval(fcn_integrator,rhs_ext_fcn,[t,t+stept],y);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函数的用法

网友:
    可以help看看这个函数的用法

网友:
    楼主doc一下feval,看看MATLAB的解释即可哦。feval简单的说就是执行函数句柄fhandle,参数为x1-x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