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术语:VLOS 与 BVLOS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6-08):
无人机术语:VLOS 与 BVLOS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VLOS 英文全称为Visual Line of Sight,也就是中文所说的“视距内运行”,无人机在驾驶员或观测员与无人机保持直接目视视觉接触的范围内运行,并同时避免无人机撞击周遭环境的人事物。简单来说,就是无人机必须被操作飞手看见,不可超出操作飞手的视线距离。国内的规定范围为目视视距内半径不大于500米,人、机相对高度不大于120米。

网友B:
BVLOS 英文全称为Beyond Visual Line of Sight,也就是中文所说的“视距外运行”,也叫“超视距运行”。无人机在目视视距以外的运行。
操作无人机 BVLOS 有很多优点,不只任务上可以节省时间和花费,BVLOS 更让无人机能在较少的部署中收集更多数据。在 BVLOS 任务中,无人机可以取代传统的远程空中数据收集平台,例如卫星。无人机因为能在较低的飞行高度飞行,使其成为数据收集的理想对象。部分操作还需要对数据收集的时间进行精细控制,而无人机飞行可以提供这种增强的功能。也因此在各国的需要执行 BVLOS 任务的无人机飞手都必须持有专业操作证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OS 英文全称为Visual Line of Sight,也就是中文所说的“视距内运行”,无人机在驾驶员或观测员与无人 ...

这个解释,比较到位

网友:
视距内(VLOS)运行和超视距(BVLOS)运行通常也作为驾驶员等级中的一种。AOPA执照分为视距内驾驶员、超视距驾驶员(机长)和教员三个等级,可直接考取,也可递进式考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BVLOS 英文全称为Beyond Visual Line of Sight,也就是中文所说的“视距外运行”,也叫“超视距运行”。无 ...

哈哈,明白了,原来是“视距外运行”

网友:
    在VLOS操作一键环绕或者手动刷锅是必须将飞行器放在你的视线(也可以这么说,在你前方的100米之内,注:你前方)范围内的,也不能让飞行器围绕你环绕(除非你跟着飞行器的方向原地转圈)(但效果就不太好了),更不要想在几公里之外,进行一键环绕了(除非你有10个视觉观察员,我会在下方讲到)

网友:
    BVLOS其实代表的是Beyond Visual Line-Of-Sight=视线范围外或者超出视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