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ki3RAL坐标整体偏移问题

楼主(2021-06-08):
各位大神,juki3RAL坐标整体偏移怎么调整

网友:
    重新调整一下中心点

网友A:
    整体偏移,那不是很简单,调电路原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偏移,那不是很简单,调电路原点就好了

    对呀,我觉得调整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