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中过孔到线距离

楼主(2021-06-08):
如图所示。用DFM分析PCB板,提示过孔到线的距离只有6mil 但是我在实际PCB中看到距离都是8mil以上,找不到距离6mil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via孔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via孔间距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