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晶体管的四大注意事项,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2021-06-08):
场效应晶体管在运用时除了留意不要使主要参数超越允许值外,对于绝缘栅型场效应晶体管还应特别留意由于感应电压过高而形成的击穿因素。

场效应晶体管在运用时应留意以下几点:

1、场效应晶体管在运用时要留意不同类型的栅源漏各级电压的极性。保证电压和电流不超越最大允许值。

2、爲了避免栅极击穿,要求一切测试仪器、电烙铁都必需有外接地线。焊接时,用带有接地线的小功率烙铁焊接,或切断电源后应用余热焊接。焊接时还该当先焊源极后焊栅极。

3、绝缘栅场效应晶体管由于输出电阻极高,故不能在开路形态下保管。即无论管子运用与否,都应将三个电极短路或用铝(锡)箔包好,不要用手指触摸以避免感应电势将栅极击穿。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可以在开路形态下保管。

4、场效应晶体管(包括结型和绝缘栅型)的漏极与源极通常制成对称的,漏极和源极可以互换运用。但是有的绝缘栅场效应晶体管在制造商品时已把源极和衬底衔接在一同了,所以这种管子的源极和漏极就不能互换。有的管子则将衬底独自引出一个管脚,构成四个管脚。普通状况P衬底接低电位,N衬底接高电位。另外,由于陶瓷封装的芝麻型管有光敏特性,运用时应留意避光。

网友:
    很实用的分享

网友:
    焊接时,用带有接地线的小功率烙铁焊接,或切断电源后应用余热焊接。焊接时还该当先焊源极后焊栅极。

网友:
    场效应晶体管的漏极与源极通常制成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