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问题求教

楼主(2021-06-08):
    各位大佬,小弟现在需要将一根信号线作50欧的阻抗,目前的话这根线的下面一层是完整的电源层,再下面一层才是地层,那我是应该参考电源层呢还是参考地层呢?求解惑!!

网友A:
    正常来说是哪层近就参考那层,如果你想让它参考地层,可以在电源层信号线相对应位置挖空,使得参考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是哪层近就参考那层,如果你想让它参考地层,可以在电源层信号线相对应位置挖空,使得参考地层

    OK,多谢解答

网友B:
    为什么不将那个电源层和底层换个位置呢?设计限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将那个电源层和底层换个位置呢?设计限制了吗?

叠层动不了了,靠近地层那一边也有需要做阻抗的走线,而且更加重要

网友:
    低速信号参考低压直流电源层也可以吧,如果非要参考地层,那就把电源层挖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