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验PCB板图纸设计的正确性?

楼主(2021-06-08):
  如何检验PCB板图纸设计的正确性?

  在PCB线路板布线完成以后,就要对电路板进行设计规则检验,以确保电路板符合设计要求,所有网路正确连接。那么,如何检验PCB板图纸设计的正确性?

  1.线与线、线与元件焊盘、线与过孔、元件焊盘与过孔、过孔与过孔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生产要求。
  2.对一些不理想的线是否进行修改。
  3.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是否有各自独立的地线。
  4.后加在PCB板中的图形(如图标、注标)是否会造成信号短路。
  5.多层线路板中电源地层的外框边缘是否缩小。
  6.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电源与地线之间是否紧紧藕合,其中是否还有能让地线加宽的地方。
  7.对于关键的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措施,如长度最短、加保护线等。
  8.在PCB板上是否加有工艺线,阻焊是否符合生产工艺的要求,阻焊尺寸是否合适,字符标志是否压在器件焊盘上。
  设计图纸检验结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Report(报表)输出,产生检验结果报表;另一种是OnLine检验,就是在布线过程中对电路板的电气规则和布线规则进行检验。

  以上便是PCB板图纸设计的检验标准,你是否了解清楚了?

网友:
    检验PCB板图纸设计的正确性

网友:
    有经验的大神请指导一下

网友:
    学一下: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