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拉斯代理4Mbit异步快速SRAM芯片CY7C1041GN30-10ZSXIT

楼主(2021-06-08):
SRAM是一种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它使用基于触发器的锁存电路来存储每个位。只要有电源,数据位就会保留在存储器中。与动态RAM(DRAM)不同,SRAM不必定期刷新。SRAM有两种不同的风格:同步和异步。同步SRAM是与称为时钟的外部信号同步的设备。设备只会在时钟的特定状态下将信息读取和写入内存。另一方面,异步SRAM不依赖于时钟的状态。它会在收到指令后立即开始向内存中读取或写入信息。

赛普拉斯为网络、汽车、消费电子、工业、医疗、航空航天和国防等各种应用提供各种高速、低功耗和可靠的SRAM。凭借多样化的异步、同步和双端口SRAM产品组合以及稳定供应和长期产品支持的承诺,赛普拉斯是首选的SRAM供应商。英尚微代理介绍一款市面上比较受欢迎的一款赛普拉斯4Mbit异步SRAM

CY7C1041GN30-10ZSXIT是一款是高性能CMOS快速静态RAM,按16位组织为256K字。容量4Mbit的高速异步快速SRAM,访问速度10ns/15ns,低活动和待机电流,工作电压范围2.2V~3.6V,1.0-V数据保留,工作温度-40℃~ 85℃,具备TTL兼容的输入和输出,封装采用无铅44-pinTSOPII。

引脚配置

44-pinTSOPII

CY7C1041GN30-10ZSXIT数据写入通过将芯片使能(CE)和写入使能(WE)输入置为低电平来执行,同时在I/O0至I/O15上提供数据并在A0至A17引脚上提供地址。字节高使能(BHE)和字节低使能(BLE)输入控制对指定存储器位置的高字节和低字节的写操作。BHE通过I/O15控制I/O8,BLE通过I/O7控制I/O0。

数据读取是通过将芯片使能(CE)和输出使能(OE)输入置为低电平并在地址线上提供所需地址来执行的。读取数据可通过I/O线(I/O0到I/O15)访问。字节访问可以通过置位所需的字节使能信号(BHE或BLE)来执行,以从指定地址位置读取数据的高字节或低字节。

在以下事件期间,所有I/O(I/O0到I/O15)都处于高阻抗状态:
■设备被取消选择(CEHIGH)
■控制信号(OE、BLE、BHE)无效

借助片上硬件ECC(纠错码),赛普拉斯的SRAM可以在线执行所有与ECC相关的功能,无需干预。更高能量的外星辐射可以翻转多个相邻位,导致多位错误。ECC的单比特错误检测和纠正能力由比特交织方案补充,以防止多比特错误的发生。这些特性共同显着提高了软错误率(SER)性能,从而实现低于0.1FIT/Mbit的行业领先FIT率。

网友:
同步SRAM是与称为时钟的外部信号同步的设备。设备只会在时钟的特定状态下将信息读取和写入内存。另一方面,异步SRAM不依赖于时钟的状态。它会在收到指令后立即开始向内存中读取或写入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