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线圈供电问题

楼主(2021-06-08):
想请教一下各位。需要做一块板子集成NFC线圈,通过带有NFC手机来碰这个线圈产生电压来给系统供电,想知道产生的电压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电压是多少V?现在想要15V直流输出,用倍压整流如何,或者有其他更好的电路望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应该是直流电吧!这是射频方向的问题,楼主也可以去射频版块问问哦!

网友:
尝试查找 NFC 电源应用说明
例如
How to design an antenna for dynamic NFC tags
AN2972
CLRC663, MFRC630, MFRC631, SLRC610 Antenna Design
Guide
AN11019
TRF7970A Multiprotocol Fully Integrated 13.56-MHz RFID
slos743m

网友:
交流,感应产生的电,直流不能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