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飞线如何高亮

楼主(2021-06-08):
看视频,选择某个网络之后,焊盘和飞线都会高亮。

但实际操作时,飞线不会高亮。 有人知道该如何设置么?

网友:
    理论上会的啊

网友A:
    好像是调整 透明度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调整 透明度还是什么

我截图的就是把透明度降低的了。不行

网友:
    Dim Mode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