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定义

楼主(2021-06-09):
开关电源(SMPS:Switching Mode Power Supply),又称交换式电源、开关变换器,是一种高频化电能转换装置。其功能是将一个位准的电压,透过不同形式的架构转换为用户端所需求的电压或电流。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目前,开关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

网友:
所谓开关式电源,就是通过用电子线路组成开关式(方波)震荡电路来达到对电能的转换.

这种方式有好多优点,一是稳压范围宽,在一定范围内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变化无关,电脑电源可以在80v-240都可以正常工作,是其它方式电源无法比拟的。二是效率高,由于采用开关震荡工作方式,热损耗特别少,发热低。三是结构简单,相对于其它相同功率的电源,开关电源的体积与重量要少得多。因此,在众多的电子设备中,开关式电源已经是相当普遍。

网友:
电子行业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开关电源

网友:
在众多电子设备中,开关电源已经是普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