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pcb板与电池盒怎么用接插件连接啊????

楼主(2021-06-09):
求教大神,pcb板与电池盒怎么用接插件连接啊????

网友:
电池盒子不是有接线口么

网友:
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好你想怎样接,现在各种接口线、连接线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用一个大的焊盘放在PCB班上就好了 一个正级一个负极 电池座子两个线直接焊接在焊盘上面

网友:
把电池盒子上的电源线焊接在PCB板上对应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