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振在走线的时候需要做等长吗?

楼主(2021-06-09):
请问晶振在走线的时候需要做等长吗?

网友:
    我没做过,一般晶振都会在MCU旁边,走线本身就很短,做不做应该没啥区别吧

网友:
    晶振一般离单片机比较近,两根线的长度区别不太大,所以不需要等长。

网友:
    没做过等长,但是走线的时候会注意点尽量走对称,嘿嘿

网友:
    晶振不需要做等长,只需要进行包地处理,且晶振下面不能有其它模块的走线。

网友:
    有的做,有的不做,台湾的凌华服务器有做过,普通的不怎么做,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一般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