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A的引脚名称有一些第一个字母是n,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楼主(2021-06-09):
比如nGCS,nOE,nBE这些,第一个n什么含义?

网友:
n代表的是可以改变吗?

网友:
这个有啥含义吗?还没注意过

网友A:
    表示低电平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低电平有效

谢谢哈!关于这个我还有一个长时间以来都有的疑问。
像nGCS这些口都是用来输出的,对于一个输出口,低电平有效该如何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关于这个我还有一个长时间以来都有的疑问。
像nGCS这些口都是用来输出的,对于一个输出口,低电 ...

    这种信号一般以总线的结构来理解,通常包括一组地址线,数据线,和若干使能线
    假设nCGS是内存芯片的使能脚,配置好内存之后
    代码操作只需要往某个地址写入或读取数据,但这时候代码并未操作使能线,使能脚自动会变为低电平
    这时候数据就能写入或读出,读写周期结束之后,该引脚自动恢复高电平,不需要代码操作恢复
    例如某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unsigned int *)0x40000000 = 123456;
    这句话没有包含任何操作使能线的内容,但是使能线会在写周期内自动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