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v8.0 转入Gerber 和Dill 资料后如何对齐位置???

楼主(2021-06-09):
CAM350v8.0 转入Gerber 和Dill 资料后如何对齐位置???

网友:
一次性全部导入应该就不用对齐了吧

网友:
选一个参考的,给参考点去对不齐吗

网友:
    用EDIT -> LAYERS -> ALIGN 命令。选取该命令后在认为不动层的某一PAD 上单点左键,再点右键确认该点,再在想要移动的层对应的点上单击左键,这时该点就会变白色,双击右键即可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