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溢胶,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21-06-09):
FPC柔性线路板溢胶,请问这个怎么解决???1 L7 F. {! r8 Z

网友:
量就是不好控制

网友:
应该有对应的方法

网友:
溢胶可能是由COVERLAY制造过程所造成的,那么,FPC柔性线路板厂家应该严格物料来料检验,如果在来料抽检中,溢胶超标,则联系供应商退换货,否则在生产制程中溢胶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