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实践01---PADS篇

楼主(2021-06-09):
关于PCB的设计实践,都以合宙的4G模块Air724UG作为基础,做成一个4G通信的可插拔式集成子电路,作为产品可选扩展的4G通信功能。先看看完成效果图,如图4.1所示。

图4.1 4G模块集成子电路完成效果图

      在开始PCB设计之前,还是有必要对原理图的各个子模块进行介绍。至于pads下原理图如何设计,前面有介绍,不清楚的朋友可以回顾之前的内容。

① 电源子模块
       对于任何一个产品,电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电,产品才能工作,所以第一步先介绍电源的设计。合宙对Air724UG提供了较为完善的资料,详细可参考《Air724UG模块硬件设计手册》。Air724UG的电源供电要求是3.1V~4.4V,关于电源的设计,硬件设计手册里也有参考,本设计中由于供电12V的原因,因此采用了DC-DC电源,而不使用LDO,因为在前面的内容已经有介绍,如果输入输出电压差异较大,LDO损耗较大,发热量也大。电路如图4.2所示。

图4.2电源子模块设计

       由于本设计目的是与STM32通信,因此为了电平匹配,还需要提供一个3.3V的电源,因此再做一级LDO,选用常用的LM1117,电路图如图4.3所示;

4.3 3.3V电源设计

② 开机/复位电路

Air724UG的开机时序图如图4.4所示,从图中看出,在电源通电后,需要把PWRKEY拉低1.2s的时间,复位时序也类似,因此,可以参照前面介绍的三极管控制方式设计开机电路和复位电路,如图4.5所示;

4.4Air724UG开机时序图

4.5 开机/复位控制电路

在这里,三极管SS8050的集电极(C极)没有接上拉电阻,原因是Air724UG在内部已经做了上拉,参考如下说明。

4.7k与47k的电阻构成分压电路,这么设计的原因,一个是确保在控制端口PWR_CTL在稳定的状态时,使三极管SS8050的基极处于一个稳定的低电平,确保不会异常动作;另外一个是使导通与截止的切换时间更短。

③ 电平转换电路

Air724UG的串口电平是1.8V的,因此与3.3V或5V的单片机进行通信的话,必须要做电平转换,以下是合宙推荐的电平转换电路如图4.6所示。在这里,我为了简便,直接使用了电平转换芯片TXS0104EPW,应用电路如图4.7所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4.6 合宙官方推荐电平转换电路

4.7 使用TXS0104EPW做电平转换

④ 状态指示电路

Air724UG提供了3个用于状态指示的I/O口,如下所示。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使用哪一个作为状态指示,当然也可以都不要,但是建议至少保留一个,因为这样方便知道Air724UG开机后处于工作状态,便于后续的硬件调试。

这里由于空间足够,因此我把3个指示信号都引出了,驱动不同颜色的LED灯,便于确认模块当前处于哪个状态。这里就用到了之前介绍过的驱动LED的知识点,电路图如图4.8所示。

4.8 状态指示驱动电路

⑤ SIM卡驱动电路

这部分的电路,直接参考合宙官方推荐的电路,如图4.9所示。不过我TVS采用了阵列形式,节约空间。

4.9 SIM卡驱动电路

射频参考电路

这里同样采用的是合宙官方的推荐电路,预留的Π型网络,如图4.10所示。
4.10 射频参考电路

这里说一下,官方推荐是走微带线,以及做50欧姆的阻抗匹配。这里的阻抗匹配涉及到PCB板的介电常数,铜箔的厚度,走线的宽度,这些是专门做射频天线的厂家才比较专业。我对这块也不熟悉,也没有真正做过阻抗匹配,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就是4G模块到天线的走线尽量短,尽量走直线,如果非得要拐角,做圆角或45°脚,千万不能走直角。从我做了几款产品来看,基本天线的强度都在35~42之间,满足室内使用的要求,如果读者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好能请专业的天线工程师进行天线的调试,并做相应的阻抗匹配。

网友:
对于任何一个产品,电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电,产品才能工作

网友:
关于PCB的设计实践

网友:
如果输入输出电压差异较大,LDO损耗较大,发热量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