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失效(TVS二极管篇)

楼主(2021-06-09):
    在电子电路中如今常用的保护器件有:稳压二极管、瞬态电压抑制TVS管、ESD放电二极管、半导体放电管等先进的新型电子元器件。保护元器件,主要保护电子电路中的精密器件免受过压、过流、浪涌、电磁等干扰情况下不受破坏,任何领域都要运用到他们,使用范围极其广泛。
    其中TVS管是一种常见的浪涌抑制器件,它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精准,钳位电压容易控制等多个优点。其工作原理为,当高能量冲击时,TVS能在很快的时间(10-12S)内由高阻抗变成低阻抗,从而吸收刹那间的大电流,然后把它俩端电压钳位在预定的值,起到保护后级电路的作用。根据其原理,TVS可用于维护设备或电路免受静电、电理性负载切换时产生的瞬变电压、及感应雷产生的过电压。
    TVS管的通流容量在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中是最小的,一般用于末级的保护。如用于电源的防雷电路中时,一般还需要与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等通流容量大的器件配合使用。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失效模式:
    1:当瞬态脉冲能量大于TVS所能承受能量时会引起TVS器件过电应力损伤,特别是当瞬态能量远远超出TVS所能承受的数倍时会直接导致TVS过电应力烧毁。失效模式为短路。
    2:当电路中通过的电流太大,可能会造成TVS炸裂,失效模式为开路。这种情况通常为设计时考虑不周全,TVS通流量过小造成的。
    3:电性能退化 当TVS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标准脉冲冲击后失效,失效模式为短路。这种模式因长时间工作结温持续增大导致(器件内部结构变化、散热能力下降)过热烧毁。
    结论:
    在TVS实际使用中,TVS短路失效可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音特电子建议:首先做到TVS的正确选型与安装,最好对TVS进行降额使用,这样可使TVS承受的功率较小,使用可靠性大大增加。此外,为使TVS发生短路失效时对被保护电子设备的影响降到最低,通常可在TVS前串接一条与之匹配的保险丝/自恢复保险丝PPTC。

网友:
    TVS二极管是常用的保护器件

网友:
    保护元器件,主要保护电子电路中的精密器件免受过压、过流、浪涌、电磁等干扰情况下不受破坏

网友:
    TVS短路失效可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