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串口数据采集

楼主(2021-06-09):
1、实验1:

从电脑COM2口读取数据,并将数据保存在TXT文件中,方便数据分析,下面是M脚本:

%名称:Matlab串口-Lab1

%描述:串口读,并写入txt文件中

s=serial(‘com2’);

s.BytesAvailableFcnMode=‘byte’;%串口设置

s.InputBufferSize=4096;

s.OutputBufferSize=1024;

s.BytesAvailableFcnCount=100;

s.ReadAsyncMode=‘continuous’;

s.Terminator=‘CR’;

fopen(s);%打开串口

out=fread(s,10,‘uint8’);%一次读出10个字符

fprintf(‘%3c’,out);%一个字符占三位输出,%c字符,%d整型

fid=fopen(‘serial_data.txt’,‘w+’);%‘a+’读写方式打开,将文件指针指向文件末尾。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尝试创建之

fprintf(fid,‘%3c’,out);%写入文件中

fclose(fid);

fclose(s);

delete(s);

2、实验2:同样的功能,用函数写更规范,代码如下:

%打开串口

functionscom=OpenSerial(sname,HReadFcn)

scom=serial(sname);

scom.BytesAvailableFcnMode=‘terminator’;

scom.Terminator=‘。’;

scom.BytesAvailableFcn=HReadFcn;

try

fopen(scom);

catcherr

fprintf(‘%s打开失败。\n’,sname);

end

fprintf(‘%s成功打开。\n’,sname);

end

%写串口

functionWriteSerial(scom,str)

fprintf(scom,str,‘async’);%异步方式

end

%读串口回调函数

functionReadFcn_Com2(obj,~)

n=get(obj,‘BytesAvailable’);

ifn

a=fread(obj,n,‘uchar’);

c=char(a‘);

fprintf(’%s\n‘,c);

end

end

%关闭串口

functionCloseSerial(scom)

try

fclose(scom);

catcherr

fprintf(’%s关闭失败。‘,scom.Name);

return

end

delete(scom);

end

仿真如下,使用虚拟串口连接串口2和3,打开串口调试助手,以默认方式打开com3

在matlab命令框中如下输入命令打开串口com2

》》scom=OpenSerial(‘com2’,@ReadFcn_Com2);

com2成功打开。

向com2写

》》WriteSerial(scom,‘Hello!’);

串口调试助手收到信息

用串口调试助手回复matlab,点上图中的手动发送(发送的信息已英文句号。结束),matlab中收到信息

Hello,Matlab.

》》

关闭串口

》》CloseSerial(scom)

3、matlab串口采集数据

底层stm32利用下面格式发送数据

sprintf(uartdata,“%2.4f”,adcdata);

UARTprintf(uartdata);

UARTprintf(“=”);

matlab利用如下程序接收数据

%在matlab命令框中如下输入命令打开串口com2

%scom=OpenSerial(‘com2’,@ReadFcn_Com2);

%输入如下命令发送数据

%WriteSerial(scom,‘Hello!’);

%在如下函数中更改数据处理方式

%ReadFcn_Com2.m

%输入如下命令关闭串口

%CloseSerial(scom);

%打开串口

functionscom=OpenSerial(sname,HReadFcn)

scom=serial(sname);

scom.BaudRate=9600;

scom.BytesAvailableFcnMode=‘terminator’;

scom.Terminator=‘=’;

scom.BytesAvailableFcn=HReadFcn;

try

fopen(scom);

catcherr

fprintf(‘%s打开失败。\n’,sname);

end

fprintf(‘%s成功打开。\n’,sname);

end

WriteSerial.m

%写串口

functionWriteSerial(scom,str)

fprintf(scom,str,‘async’);%异步方式

end

ReadFcn_Com2.m

%读串口回调函数

functionReadFcn_Com2(obj,~)

n=get(obj,‘BytesAvailable’);

ifn》6

a=fread(obj,n,‘uchar’);

c=char(a(end-5:end-1));

x=num2double(c);

fprintf(‘%f\n’,x);

end

end12345678910

CloseSerial.m

%关闭串口

functionCloseSerial(scom)

try

fclose(scom);

catcherr

fprintf(‘%s关闭失败。’,scom.Name);

return

end

delete(scom);

end

需要注意的是,当stm32发送数据过快时,接收缓冲区会有过多数据,本文中只使用了n》6的判断,当数据长度变化的时候会有问题。所以stm32最好指定好数据的长度。

matlab默认的结束符是两个字节{LF,LF},前一个字节是读取结束符,第二个字节是发送结束符。stm32可以通过UARTprintf(“%f\n”,x);来发送数据,这样matlab就不用更改结束符。

网友:
    我也试试看

网友:
    很实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