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在layout修改的覆铜边框,切换到router后修改的形状就没了

楼主(2021-06-09):
    我的操作是在pads layout中,右键选择板框,然后直接拉扯覆铜平面的外形,拉完后填充看效果后,切换到router,发现没有修改。PADS版本是VX2.5,百度暂时搜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A:
    有图嘛?楼主是不是切换router后修改的形状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嘛?楼主是不是切换router后修改的形状就没了?

    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刚刚找到原因了,先在layout中删掉灌注,然后再修改覆铜外框形状,切router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