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8000系列电流探头使用注意事项-PRBTEK分享

楼主(2021-06-09):
       HCP8000 系列电流探头是一款能够同时测量直流和交流的高频电流探头。其特点包括:高带宽,可准确快速捕捉电流波形;高精度,在电流测量量程范围内,精度高达 1%,满足大部分测试领域的需要;两个 量程可供选择,方便小电流测量;自动消磁调零功能,使用方便;声光过流报警功能,提醒量程切换;电子轻触式按键设计,使用寿命更长;标准的 BNC 输出接口,可匹配任何厂家示波器。
        首先,PRBTEK为大家分享HCP8000系列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哪些?
        该机器的输出终端设置在内部,使用示波器时,请选择高输入电阻的(1MΩ)。若输入电阻为 50Ω, 则不能正确测量。
       确保被测电流不要超过最大电流。超过额定值,磁芯会饱和。磁芯饱和会导致在饱和的过程中发生波 形部分被削掉,过大的冲击电流,甚至会导致磁芯无法正确消磁,需重新调零。
       插入电源后,本机器因自身发热等影响,有可能会有偏差,但大约 30 分钟后会基本稳定。
       变压器、大电路等强磁场,无线电等强电流靠近时,有可能导致无法正常测定。
       电压会因为周围温度等产生偏差,所以在连续测定时必须注意。
       有时被测电流的频率,会导致共振音的产生,这对测定没有影响。
       会因被测导体在传感器头内的位置不同而产生影响,请把被测导体调至传感器头内中央位置。
       测定时把开关控制杆推至“unlock”标志消失为止。确认控制杆锁定,整体部分确实关闭。如果整体部 分没有确实关闭的话,将不能正常测定。
       若在高频率领域,插入电路的高电位侧的话,有可能会受到噪音影响,必要时可限定波形观测器的频段,或请插入低电位侧。
       拔出输出端子时,请在解锁后,拔出连接器,未解锁硬拽或硬拉电缆的话,输出终端会受损。
       输入 BNC 端子以外的输入端子时,请注意输入端子的极性。
       持续最大输入范围是由机体自身发热后温度上升形成的固定值,请不要输入超出该固定值的电流,可 能会损害机器。
       持续最大输入范围会因测定电流的频率不同而不同。超过最大电流连续使用会导致探头烧毁。
       当持续输入超出最大输入范围的电流时,会因传感器的发热,启动内部保护功能,变得不能正常输出。 请立即停止输入电流,需要充分冷却后,才能进入下一次的正常运作。
       如果在高温下,会因为内部过电流保护回路,通过持续最大输入范围以下的测定电流使得保护回路运作。
       当连接输入超出最大输入范围电流时,让保护功能频繁运作,有可能会损害机器。
       打开整体部分时,必须通过开关控制器进行操作。
       在锁住(LOCK)状态下,请不要按下图方向,往整体部分上施加压力。
       以上是PRBTEK为您讲述关于CP8000系列电流探头使用注意事项, PRBTEK建议工程师严格遵守以上安全注意事项,按照使用说明书规范操作,如不规范操作,有可能会损害机器的保护功能。如在使用电流探头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欢迎访问普科科技PRBTEK(www.prbtek.com)。

网友:
该机器的输出终端设置在内部,使用示波器时,请选择高输入电阻的(1MΩ)。若输入电阻为 50Ω, 则不能正确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