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和遥控器开通电源后是如何匹配和启动的?有视频可以参考吗?

楼主(2021-06-09):
无人机和遥控器开通电源后是如何匹配和启动的?有视频可以参考吗?

网友:
以下是对频步骤:

1) 出厂时,遥控器与飞行器已完成对频,通电后即可使用。如更换遥控器,需要重新对频才能使用。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对频:

2) 先开启遥控器,连接移动设备。然后开启智能飞行电池电源,运行DJI GO app。
4) DJI GO app显示倒数对话框,此时遥控器状态指示灯显示蓝灯闪烁,并且发出“嘀嘀”提示音。

3) 选择“相机”界面,点击遥控器图标,然后点击“遥控器对频”按钮。
5) 使用合适工具按下对频按键后松开,完成对频。对频成功后,遥控器指示灯显示绿灯常亮。对频按键和对频指示灯位于飞行器侧面。

网友:
可以对频的,app上可设置,飞行器上有对频按钮

网友:
1) 出厂时,遥控器与飞行器已完成对频,通电后即可使用。如更换遥控器,需要重新对频才能使用。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对频:

2) 先开启遥控器,连接移动设备。然后开启智能飞行电池电源,运行DJI GO app。
4) DJI GO app显示倒数对话框,此时遥控器状态指示灯显示蓝灯闪烁,并且发出“嘀嘀”提示音。

3) 选择“相机”界面,点击遥控器图标,然后点击“遥控器对频”按钮。
5) 使用合适工具按下对频按键后松开,完成对频。对频成功后,遥控器指示灯显示绿灯常亮。对频按键和对频指示灯位于飞行器侧面。

网友:
无人机和遥控器开通电源后是通过对频完成匹配和启动的,如更换遥控器,需要重新对频才能使用。详细对频步骤如下:1. 先开启遥控器,连接移动设备。然后开启智能飞行电池电源,运行DJI GO app。
2. 选择“相机”界面,点击遥控器图标,然后点击“遥控器对频”按钮。
3. DJI GO app显示倒数对话框,此时遥控器状态指示灯显示蓝灯闪烁,并且发出“嘀嘀”提示音。
4. 使用合适工具按下对频按键后松开,完成对频。对频成功后,遥控器指示灯显示绿灯常亮。对频按键和对频指示灯位于飞行器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