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仿真报错

楼主(2021-06-09):
小弟在用siwave做PCBA ComputeInduced Voltage”仿真的时候,软件报“NoValid Ports were Detected”的错误。
但是我也确定为该网络创建了port。截图如下:
请大家帮忙看看如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我是第一次遇到,我去软件中看看。

网友B:
    不是计算s参数吧?
    感觉是你这个port对应的仿真类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计算s参数吧?
    感觉是你这个port对应的仿真类型不对

不是s参数,是计算感应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是第一次遇到,我去软件中看看。

    好的,先提前谢谢老哥了!

网友:
    请问大家有用SIwave仿真过mcm文件的S参数和IR-drop吗,不知道是设置问题其他原因,我仿真出来的结果和别人仿真报告中的结果差距很大

网友(2021-07-13):
    设了port就行了,不要额外选择网络,你需要的东西都在circuit elment parameters里面activate,额外选的东西你都不知道缺了些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