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colorbar如何按照数据范围设置

楼主(2021-06-09):
目标:

问题就是如何按照规定的数据范围设置将下面的colorbar设置成目标样式的,在线等

网友:
    把colormap设成你要的7种颜色就行了,当然你得知道这些的RGB值,然后归一

网友:
    试试这个例子

peaks(5)
colorbar

然后试试

colormap([1 0 0;0 1 0;0 0 1])

    还有就是可以通过

    colormapeditor

    交互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