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区域规则内设置不同的线宽

楼主(2021-06-09):
如题,想在区域规则内设置不同的线宽,该怎么设置?
比如BGA设置了区域规则,线宽4mil,但是又需要GND的线宽是12mil,该如何设置呢,试了好几种设置都没有成功。

网友A:
    在区域规则中对GND网络单独设置线宽约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区域规则中对GND网络单独设置线宽约束呀!

    具体在哪里呢,我设置了区域规则,只有一个地方默认的线宽呀

网友B:
1.在规则管理器里面将电源和地网络创建一个class(如下图选中网络后右键Create选择Class),如下图将此class命名为power

2.新建一个电源线宽属性,如下图power规则线宽为12mil;

3.在规则区域里面新建一个Region-Class

4.在新建的Region-Class里面选择步骤2里面新建的Power规则即可!

5.如下图,规则区域4里面的地网络拉出来就是12mil,区域默认线宽为4mil,区域外的线宽为6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规则管理器里面将电源和地网络创建一个class(如下图选中网络后右键Create选择Class),如下图将此clas ...

    非常感谢,已按这个方法设置成功

楼主(2021-08-20):
引用 网友B:
1.在规则管理器里面将电源和地网络创建一个class(如下图选中网络后右键Create选择Class),如下图将此clas ...

这样设置以后,如果GND网络没有走设置的那个线宽,就会报错,但BGA里面不是所有的地线都要走那么粗,有时候 要从里面拉一个细线穿过BGA球,大神还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以后,如果GND网络没有走设置的那个线宽,就会报错,但BGA里面不是所有的地线都要走那么粗,有时 ...

    是不是最大线宽和NECK设置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以后,如果GND网络没有走设置的那个线宽,就会报错,但BGA里面不是所有的地线都要走那么粗,有时 ...

    将Neck里面的Min Width设置小一点,比如6mil,正常拉出来就是电源线宽比较粗的,需要走细线的时候就右键切换到瓶颈线宽模式去或者手动将options面板里面的线宽改小(不要小于6mil)即可!

网友C:
    如果要设置gnd在另外一个区域内要8mil该怎么设啊,好像一个net只能属于一个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设置gnd在另外一个区域内要8mil该怎么设啊,好像一个net只能属于一个class

另外一个区域应该就是再画个区域规则设置吧,要不然就是直接GND网络设置成8mil线宽。区域规则应该优先于网络规则吧,所以应该也不受影响。这个设置没有pads那么简洁,我也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