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驱动mos管分流有问题

楼主(2021-06-09):
几个运放驱动mos管,但是mos管每次都是个别发热严重,用万用表测,感觉就发热那个导通了,G极的电压大概为3-5V,其他的都不对,也不发热,感觉就没导通,按理论同样的电路,CTRL过来的电压也是并在一起,为啥会这样了,运放使用的是op07。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
测一下CTRL\2脚\3脚\6脚电压

网友:
    这个是增加驱动能力的反相放大器,不能输出负值,输入为负值,输出才能为正。输入正值,输出为0. Q15,要承受Vin-VA+的压差,电流大了,发热很严重的

网友:
    MOS管源极S电阻50mR太小,运放6脚电压3-5V,MOS管电流高达(3V-2V)/0.05R ~ (5V-2V)/0.05R = 20A ~ 60A. (减去2V MOS管开通电压Vgth),这么大电流不烧才怪。6脚电压为负,MOS截止,电流很小,当然不会烧。把源极电阻50mR改为50R就不会烧了。

网友:
    过来看看,顺便顶一顶贴,增加点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