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进行ECAN模块初始化配置出现问题,求帮忙

楼主(2021-06-09):
最近在做28335的ECAN模块通信,在跑程序的时候,发现main程序在initECan处进入了死循环,进入InitECan错误出在CCE的地方,CCE一直在while语句里进行死循环,跑不出来。求大神指点一下,好几天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初始化,可以参照示例

网友:
    通过编程使CCR=1(主控寄存器(CANMC)的位12),设置为初始化模式。 仅在CCE=1(CANES寄存器的位4)时可执行初始化,然后才可以写配置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可以参照示例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