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5 part editor只读

楼主(2021-06-09):
我在使用part editor时报只读问题。导致建的虚拟器件无法保存。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这个意思是零件编辑器将是只读。楼主是不是那里设置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是零件编辑器将是只读。楼主是不是那里设置错误了!

已解决,忘记关联网表了。哈哈。自己糊涂

网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加油,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