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103的UART5接WIFI问题

楼主(2021-06-09):
STM32接WIFI,wifi波特率要求是115200,
        我将UART5波特率配为115200,发送AT指令,UART5接收不到指令;
        我将UART5波特率配为9600,发送AT指令,UART5接收到指令,指令为OK;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确定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wifi模块的波特率是9600 要看wifi模块的使用说明

网友:
    手册上是不是标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