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分析仪维修之如何确认仪器硬件故障

楼主(2021-06-09):
每当用户仪器出错误的测试结果或异常时,排除被测件的因素后,首先想到的是测试仪器是否性能超差或功能异常。但是根据安泰测试维修中心以往的维修记录显示 5% 左右的送修仪器没有问题的。安泰测试建议在决定将仪器送修之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因素对仪器故障进行排除确认:
1、 操作步骤是否正确
仪器的设置是否在正确的模式下,因为每台维修仪器或借出去的仪器,工程师可能对其进行恢复默认设置,其他设置测量。例如使用示波器测量时发现信号产生抖动时候,可以选择一下平均模式进行测量观察。
2、仪器是否安装了相应的选件?
例如,E444xA PSA 系列频谱仪选件 219 噪声系数分析功能,除了需要安装相应软件外, 还需要频谱仪主机安装有选件 1DS 内置前置放大器。
2、 怀疑仪器指标超差
参考相关技术资料对照数据,通常要求仪表开机预热了一段时间后测试并对环境温湿度有要求。如果超出指标则表明仪表确实有问题。
4、测试软件同仪器的系统程序之间是否有冲突或失配?
两个不同的软件之间如果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出现“失配”的。具体来讲,如果用户的测试软件 (Test Plan) 的运行速度慢于仪器系统软件的测试速度,其结果就是仪器的测量数据无法被 Test Plan 获取 ; 而冗长的Test Plan 的程序也会影响到截取数据的可靠性。此时用户需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Test Plan)软件优化。
5、是否安装了错误的仪器操作固件?
随着测试系统和软件的不断更新和升级,这就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例如目前被广泛使用的X系列频谱仪(N9000A/N9010A/N9020A/N9030A)都是基于一个平台的,集成了当前主流的所有测试模式,但是这些模式都可能需要和相应的硬件选件相匹配和版本支持的,所以请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升级。
以上就是安泰测试频谱分析仪维修工程师给大家分享的如何确认仪器硬件故障,建议大家在送修频谱分析仪之前按照以上步骤进行检测,避免影响研发、生产进度。如果您还是无法确认您的频谱分析仪是否有故障,欢迎咨询安泰测试www.agitek.com.cn,为您免费检测仪器故障。

网友:
仪器的设置是否在正确的模式下,因为每台维修仪器或借出去的仪器,工程师可能对其进行恢复默认设置,其他设置测量。例如使用示波器测量时发现信号产生抖动时候,可以选择一下平均模式进行测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