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源的地方必须覆桐处理吗?

楼主(2021-06-09):
有电源的地方必须覆桐处理吗?

网友:
电源的电感下面不可以走线,也不可以覆铜

网友:
如果是两层板,例整板电源为3V3,3V3可以直接用15mil走线连接,但是电源模块输入输出一般铺铜处理。

如果多层板中有电源层可以采用整板铺铜处理,要看具体情况在判断。

网友:
    个人觉得要根据你的设计来呢

网友:
    有的电流小走线都可以。

网友:
    加油,努力奋斗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