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EDA365 SKILL手动加载

楼主(2021-06-09):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如何设置EDA365 skill手动加载,EDA365SKILL自动加载后有不少功能不能使用,有什么办法想用的时候手动加载,不用的时候就关闭,不要对我说不用的时候卸载,用的时候安装.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d=220955&page=1楼主你看这个对你有帮助嘛?

网友A:
    在EDA365的安装目录下,把config文件里的NoAutoLoad后改为t就行了;allegro启动不会自动加载,按ctrl+e才会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DA365的安装目录下,把config文件里的NoAutoLoad后改为t就行了;allegro启动不会自动加载,按ctrl+e才会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