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AD21.4.1发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6-09):
试用AD21.4.1发现的一个问题
全选焊盘为 no net 还会保留飞线,导致界面混乱!

楼主:
    选择了4个焊盘,右侧明确显示已经是No net了,但是一堆飞线。而且点击的时候,不是全高亮,而是只有选择管脚相连的会高亮

网友:
    AD BUG 就是多

网友:
    net是网络名还是连线???应该是网络名吧!no net是不是这个网络里的无名焊盘.连线是很严格地按电路图走.

网友:
    放置的过孔都是加锁的   移动很麻烦

网友:
    就没有稳定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