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设计验证错误不能跳转到具体错误地方

楼主(2021-06-10):
请问下,pads LAYOUT设计验证,弹出设计验证界面有错误,点击设计验证界面的错误信息,为什么不能跳转到具体错误的地方?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在Verify Design 窗口中,不勾选Disable Panning,再点击错误Location时候,就能跳到错误位置了。

楼主(2021-08-03):
我在PADS 检查设计验证,都没有错误啊

楼主:
生成gerber文件,用CAM350调入,就出现Aperture are used which have a size of 0